ADI工业技术论坛
2407 PWM端口的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6):
2407 PWM端口的配置问题请教.
打个比方:
PWM1(56脚)与PWM2(54脚)是一对PWM口,可以配置为一对极性相同或相反的PWM输出.
但是能否将其中一个端口配置为PWM功能口,而另一个端口配置为普通IO口呢?
配置

网友A:
可以!通过MCRA来设置

网友B:
配置上是可以实现,但是在PWM的应用文档里没有相应的说明.有点儿疑惑.

网友C:
问题是,你的 PWM 输出与外面的功率器件是怎样连接? 通常的所谓\"桥\",分为上臂下臂,正好就是需要一对驱动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