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中long型的赋值

楼主:
我做电机控制,采样电机位置数据定义为长整型
long position
又定义了一个长整形数组,long p[500]来记录1500个位置信息
在中断周期内,将 position赋值于P
出现如下问题:
例如:position=92362;
      p=position;
但得到的p=26820;
相当于把position进行了类型强制转换,转换成了int型,然后赋给了p;

急问各位大侠,为什么呢?
所用为DSP2407

网友:
你查查24X里long是多少位的。好像是16位,呵呵

网友:
2407A  里,long 类型是 32 位整数;
long possion;
long p[500];

possion = 92362;
p = possion;
编译出的目标(汇编语言) 是:
        LALK        2,15
        ORK        26826
        LDPK        _position
        SACL        _position
        SACH        _position+1
        .line        10
        LAC        _i,1
        ADLK        _p+0,0
        SACL        *
        LAR        AR3,* ,AR3
        RPTK        1
        BLKD        #_position,*+

从最后两条指令来看,分明是做 32 位赋值的,应该没有问题呀.

[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8-1-14 10:28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你在92362改成
(long)92362
再试试

网友:
posission = 92362;
似乎不必再加强制类型变换 (long) 了, 从编译出的目标:

LALK        2,15
        ORK        26826
        LDPK        _position
        SACL        _position
        SACH        _position+1
看,32 位值已经明明白白赋予posission;

网友:
我做了好多次实验,都是这样啊,实在是没办法了。
position是读取的光电编码器脉冲个数,读取后赋给p
我用watch window查看时,position和p的值就是长整型和整形的关系

[ 本贴由 jerrysos 于 2008-1-14 03:02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你看看自己程序中
p = possision;
语句编出的目标是啥样.

网友:
奇怪了。
我仿照楼主写了个long型变量赋给long型数组
的程序,结果发现值赋进去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可能问题不是在 position 赋值给p,而是在读编码器值:
你按以下方法试一下:
position=(long)EvbRegs.T4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