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最小系统板调试问题?

楼主(2009-01-22):
2407A最小系统板调试问题?
并口的仿真器要设置好计算机并口的工作模式。
请找一个好的板块对照操作下,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我们公司最近的办事处。
仿真器
计算机
办事处
联系我们

网友A:
如果设置正确,请检查下你的板卡,

网友B:
先谢谢大家了!(我的2407最小系统板附后)
查相关的信号
1、clkout有输出否?
2、EMU0,EMU1有没有上拉?
用SDconfig能正常检测到Jtag Device吗?
[ 本贴由 edward 于 2008-2-22 12:14 PM 最后编辑 ]

网友C(2009-02-21):
1、再检查一下,VccP管脚 不要悬空,直接连到5V或GND,其他信号Ready,ENA144也拉高到3.3V。
2、MP/PC不要悬空,置高或低,
3、JTAG管脚的PD脚(空脚对的那个脚)要接5V
4、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D:
1、看你的电路图,好像PLL电路的匹配电容C8有点大,手册上推荐是0.68uF,
2、TRST信号的下拉电阻(电容也去掉)先去掉。
其它的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无非就是测,复位,电源,晶振,
对照datasheet, 查,trst tms tdi。tdo等。。。
看看电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