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812,主程序运行前都执行了什么

楼主:
我跑的是TI给的示例程序

翻看进入主程序前面的汇编代码,看不懂,做什么用呢
除了有设置C28的目标代码模式objmode,设置指令地址模式Amode,还大致做了什么?

网友:
靠,没人理。

还是我老人家自己解决吧,如果是C程序,链接的时候需要调用一个动态链接库,库里面有一个boot.asm的程序,这个程序做了一些初始化工作(具体是啥,我没看懂),然后转到你的main函数,所以当你开始load之后,进入一个dissembly的窗口,此时的第一句话就是boot.asm的第一句,这句话还有个外号,叫_c_int00

网友:
也给我发一个吧!
我的QQ:14929790,验证信息:2812dsp

网友:
这么好,我也要,邮箱ren198511@tom.com
哈哈,多谢多谢!

网友:
大大,小弟跪求一份
我的信箱 m9122006@yahoo.com.tw

网友:
我也要,麻烦给我也发一份,十分感谢!!!
jocelynzx@sohu.com

网友:
能给我发一份吗?
xinhaili111@163.com,谢谢!

网友:
我也要。song-chong@163.com

网友:
引用:
rub 写道:
靠,没人理。

还是我老人家自己解决吧,如果是C程序,链接的时候需要调用一个动态链接库,库里面有一个boot.asm的程序,这个程序做了一些初始化工作(具体是啥,我没看懂),然后转到你的main函数,所以当你开始load之后,进入一个dissembly的窗口,此时的第一句话就是boot.asm的第一句,这句话还有个外号,叫_c_int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