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2812板子,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刚按别人提供的原理图做了一块2812的板子,板上有外扩RAM,flash和ADS8361等
画图、pcb制板和焊接都是自己亲手做的,由于全是第一次动手做,很费事,也走了很多冤枉路。
    前两天刚好全部焊接好,很激动的通上电调试,结果很失望,连不上啊!!!
    接上仿真器,用CCS3.1的debug-->connect 连接,窗口左下角的连接图标变绿,状态
栏上一显示到 reset 时就运行不了那,等半天才显示错误信息如下: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0x00000024/-1147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  If this
      is a multi-core system, the master CPU may not be releasing
      the DSP from reset.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in CCSetup
      and/or your GEL file to ensure that nothing is blocking the
      DSP from being released from reset

      Sequence ID: 17
      Error Code: -1147
      Error Class: 0x00000024

     意思好像说目标芯片的重启被阻止了,检查CCSetup中的设置。但我不知到CCSetup中那里是设置启动/禁止DSP reset的?

   本人也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首先是晶振电路(用的是贴片的4脚有源晶振,1脚悬空 ,2脚接地,3脚串1k电阻接到dsp的x1/xclk1脚,4脚接3.3v,另外2、4脚间接了0.1uf的滤波电容),首先用带宽100M的示波器测晶振的3脚,输出是30M的不规则的正玄信号,峰-峰值1.7v左右,再测dsp的x1/xclk1脚时,是在1.5v的直流上叠加了30M、峰-峰值500mv的正玄
信号。不知这信号是否正确?
    再测DSP的clkout脚时,输出3.75M的周期信号(不是方波或正玄)峰-峰值居然达到8v
左右,考虑到是布线不好引起的高频干扰,所以用万用表再测得1.64v。

    例外考虑JTAG电路,都是按典型得接法接的。EMU0、EMU1引脚都接了4.7k上拉电阻到3.3v。也不应该用问题啊?

    再有就是考虑是不是自己焊接DSP焊接的不好,因第一次焊,焊的极为毛草,不美观。用放大器看,好像又都是连上都。

    不知问题出在那里,望各位做过板子的指点指点啊!!!

网友:
还是有热心人啊,谢谢那!
  不过好像不是晶振的问题,我今天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MP/MC引脚不知怎么接上了Vcc被拉高了。那么上电后片内引导ROM被禁止,而使能了外部即Xintf的zone7,但zone7空空的啥也没有,所以也就运行不了,进不了ccs。自己推想是这个原因,也不知对不对。
  唉,都怪当时画原理图太马虎了,也没仔细检查,后悔啊。

  由于要改电路板,自己不会取下芯片,害怕烧坏芯片。于是拿到电脑城让别人取,结果把我的
2812芯片给烧的冒烟,看来是废了,还收了10元的功夫费,黑啊!!!这就是所谓的新手要交的学费吧!!!

  小弟在此奉劝以后的新手们,一定要多看资料,把原理搞清楚,再动手做,还有就是一定要细心,仔细检查。这样可以少交点学费哈,毕竟不要跟钱过不去嘛!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接了片外RAM,并且,mp=1,用zone6&7选通片外RAM,可是也出现了楼主说的这种错误,无法启动。而且还有load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00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同样的错误还出现在0x100016,0x10046D。我打开生成的.map文件看到,这几个地方刚好是我代码的位置段。用watch看*((int *)0x100000),value显示是“3771”,并且不能改动;100000以后的所有单元内容也都是3771且不能改动,即使“run”了也一样。

请帮忙诊断一下!好几天毫无进展啊!

网友:
  viabrandy,我还不太懂你的意思,你把MP/MC引脚置1干吗?你的本意是想从外部存储器启动。还是仅仅只是想把外接RAM用上。
  如果想从外部存储器启动的话,MP/MC引脚需置1,而内部的引导ROM被禁止,但你必须在外部zone7中编写自己的引导程序,复位以及cup中断向量等。
  如果只是想用外部RAM,没有必要把MP/MC引脚置1啊,只要你在软件中设置xintf寄存器就可以访问外部ram。
  给你推荐一本书《TMS320C28x系列DSP的CUP与外设(上、下)》,中文的看起来方便些,你仔细看看会很有用的。

网友:
上楼您好

我2812dsp板是前任设计的,我看到SCITXDA已经上拉,文档上对四个boot引脚的状态做了说明,如果mp=0,那么因为硬件上SCITXDA=1,就会直接boot to flash了, 这样就要求烧写flash,调试时不方便。所以我mp=1。
其实mp=1和mp=0,区别就在bootROM有效还是Zone7有效,相应的在cmd文件中只是page0中选Zone7还是ROM,其他的都一样吧?vectors段也是一样,只不过mp=1,page0中Zone7有效,vectors映射到Zone7就ok。

我不知道楼上说的写启动程序到Zone7是不是跟我理解的一样,我没有写启动程序,直接用例程里的codestart.asm。我改动的地方就是在cmd里。不知道这样可以么?

网友:
“SCITXDA=1,就会直接boot to flash了, 这样就要求烧写flash,调试时不方便“。

    没有这说法啊,谁说必须烧写flash,只要你在分拉上的0x3f7ff6处编写一条跳转指令跳转到你需要执行的程序就行了啊。
    你还是看一下书吧,书上比我写的更清楚,你一看就会明白。

网友:
看过书了,不然我怎么会这么说?

我没说必须烧写flash,是硬件上已经设计了SCITXDA=1。当mp=0,SCITXDA=1时只能是boot to flash。因为0x3f7ff6处在flash区,楼上懂了?而mp=1时,从zone7启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baibear 写道:
还是有热心人啊,谢谢那!
  不过好像不是晶振的问题,我今天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MP/MC引脚不知怎么接上了Vcc被拉高了。那么上电后片内引导ROM被禁止,而使能了外部即Xintf的zone7,但zone7空空的啥也没有,所以也就运行不了,进不了ccs。自己推想是这个原因,也不知对不对。
  唉,都怪当时画原理图太马虎了,也没仔细检查,后悔啊。

  由于要改电路板,自己不会取下芯片,害怕烧坏芯片。于是拿到电脑城让别人取,结果把我的
2812芯片给烧的冒烟,看来是废了,还收了10元的功夫费,黑啊!!!这就是所谓的新手要交的学费吧!!!

  小弟在此奉劝以后的新手们,一定要多看资料,把原理搞清楚,再动手做,还有就是一定要细心,仔细检查。这样可以少交点学费哈,毕竟不要跟钱过不去嘛!

网友:
引用:
viabrandy 写道:
看过书了,不然我怎么会这么说?

我没说必须烧写flash,是硬件上已经设计了SCITXDA=1。当mp=0,SCITXDA=1时只能是boot to flash。因为0x3f7ff6处在flash区,楼上懂了?而mp=1时,从zone7启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不是这么回事吧,Flash引导方式很方便的,调试、烧写都很方便,如果从zone7启动,那自己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内部引导ROM被禁止了,需要自己编写引导程序。

网友:
请问谁做过2812外挂flash的引导程序,由于片内的存储空间不够,采取将程序存在外部flash中,通过zone7引导,但不知道怎么写引导程序?那位好心人有相关的资料给发一份
wangjinshuan@126.com,先谢谢了

网友:
原理图 找个damo看看 重点检查BOOT,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