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2 FLash烧写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刚开始学F2812,用CCS3.1提供的例程SCI,把连接文件SRAM.cmd更换为flash_p.cmd,然后用Tools下拉菜单中的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烧写程序,编译器提示如下:
**** Begin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Program operation in progress...
No sections were found that map to Flash.
Load RAM operation in progress...
Load RAM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
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succeeded
**** End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Failure loading Flash API Interface file onto target.
Error setting password. Password not set.
**** End Set Password Operation. ***

请问是连接文嘉出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tonyzheng 写道:
你的cmd文件和插件可能都有问题。
JTAG调试已经通过,这时把SRAM.cmd更改为flash.cmd要注意什么问题
我的插件是安装的FLASH2X for CCS3.1.EXE,用CCS3.1烧写。
还有就是有些段是不是要从flash复制到ram中执行,这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有什么文档可以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