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 CMD问题

楼主:
我的CMD文件:
-STACK 40
  MEMORY
  {
      PAGE 0:   /*程序空间*/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中断向量存储空间*/
             PVECS:  origin =  0044h , length = 0100h  /*外围中断向量*/
              PROG:  origin =  0150h , length = 7EAFh  /*片内FLASH存储空间,以上为32K字片内Flash(0000h~8000h)*/
           SARAM_P:  origin =  8000h , length = 0800h  /*程序空间上的2K字SARAM*/
            EX1_PM:  origin =  8800h , length = 7600h  /*外部程序存储空间*/
             B0_PM: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100h  /*若CNF=1为片上DARAM,否则为外部*/
                                                       /*B0=0FF00h~0FFFFh*/

      PAGE 1:  /*数据空间*/

              MMR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60h  /*MMRS,内存映射寄存区和保留地址*/
            BLK_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DARAM  B2 块*/
            BLK_B0: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100h  /*DARAM  B0 块,若CNF=0,则分配为片内DARAM*/
            BLK_B1:  origin =  0300h , length = 0100h  /*DARAM  B1 块*/

                /*若正确配置SCSR2寄存器,则此为数据空间中2K的数据SARAM区*/
           SARAM_D: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片内2K的数据SARAM*/
            PERIPH:  origin =  7000h , length = 1000h  /*片内外设寄存器空间*/
            EX2_DM: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片外数据RAM*/

       PAGE 2:  /*I/O存储空间*/

             IO_EX: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FFF0h /*外部I/O映射空间*/
             IO_IN:  origin =  0FFF0h, length = 000Fh  /*片内I/O映射空间*/
  }

  SECTIONS
  {
     .reset:    {} >  VECS    PAGE 0   /*复位中断向量表*/
     .vectors:  {} >  VECS    PAGE 0   /*中断向量表*/
     .pvecs:    {} >  PVECS   PAGE 0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text:     {} >  PROG    PAGE 0   /*程序段*/
     .cinit     {} >  PROG    PAGE 0
     .switch    {} >  PROG    PAGE 0
     .const     {} >  PROG    PAGE 0

     .data:     {} >  BLK_B1   PAGE 1   /*数据段*/
     .bss:      {} >  SARAM_D  PAGE 1
     .stack     {} >  SARAM_D  PAGE 1   /*堆栈--40个单元*/
   }
但在运行时却出现如下错误:
>> cannot allocate .vectors in VECS (page 0)
>> cannot allocate .pvecs in PVECS (page 0)
>> errors in input - ./Debug/PPID.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3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查看你的矢量文件里定义的是vectors还是.vectors

网友:
自己已经解决了 ,拿出来大家看看.
-STACK 40

/*-----------------------------------------------------------------------------------------------------------*/
/*                                      命令文件--存储空间F2407                                            */
/*-----------------------------------------------------------------------------------------------------------*/

  MEMORY
  {
      PAGE 0:   /*程序空间*/

              vecs:  origin=0h, length=80h  /*中断向量存储空间*/
             pvecs:  origin=84h, length=0F00h  /*外围中断向量*/
                PM:  ORIGIN=1000H , LENGTH=6000H
               PM2:  origin=7000h , length=1000h  /*程序空间上的2K字SARAM*/
               PM1:  origin=8000h , length=800h  /*外部程序存储空间*/
             BO_PM:  origin=0FF00h, length=0100h  /*若CNF=1为片上DARAM,否则为外部*/
                                                       /*B0=0FF00h~0FFFFh*/

      PAGE 1:  /*数据空间*/
              REGS:  origin =  0h    , length = 60h
            BLK_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DARAM  B2 块*/
            BLK_B0: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100h  /*DARAM  B0 块,若CNF=0,则分配为片内DARAM*/
           BLK_B11:  origin =  0300h , length =   80h  /*DARAM  B1 块*/
           BLK_B12:  origin =   380h , length =   80
                /*若正确配置SCSR2寄存器,则此为数据空间中2K的数据SARAM区*/
           SARAM_D: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片内2K的数据SARAM*/
            PERIPH:  origin =  7000h , length = 1000h  /*片内外设寄存器空间*/
            EX2_DM: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片外数据RAM*/

       PAGE 2:  /*I/O存储空间*/

             IO_EX: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FFF0h /*外部I/O映射空间*/
             IO_IN:  origin =  0FFF0h, length = 000Fh  /*片内I/O映射空间*/
  }

  SECTIONS
  {
     .reset:    {} >  vecs    PAGE 0   /*复位中断向量表*/
     .vectors:  {} >  vecs    PAGE 0   /*中断向量表*/
     .pvecs:    {} >  pvecs   PAGE 0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text:     {} >  PM      PAGE 0   /*程序段*/
     .table:    {} >  PM      PAGE 0
     .dvar:     {} >  BO_PM   PAGE 0
     .bss:      {} >  BLK_B11 PAGE 1
     .data0:    {} >  BLK_B0  PAGE 1
     .data1:    {} >  BLK_B12 PAGE 1
     .data2:    {} >  BLK_B2  PAGE 1
     .sample:   {} >  SARAM_D PAGE 1
     .stack:    {} >  SARAM_D PAGE 1
        }
主要是改了 vecs:  origin=0h, length=80h  /*中断向量存储空间*/

网友:
引用:
nihaosjtu 写道:
各位高手,能否给我发一个可以烧写程序的CMD文件,我现在程序只能仿真,不能烧写下去,CMD文件不会配置,请问哪本书讲CMD文件好点,给推荐一下!,谢谢!
doowooj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