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2的EVA触发启动片上AD

楼主:
应用TI的例程,
配置片上AD
AdcRegs.ADCMAXCONV.all=0x000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x3;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x2;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1;
AdcRegs.ADCTRL2.bit.INT_EVA_SEQ1=1;

配置时间管理器EVA
EvaRegs.T1CMPR=0X0080;
EvaRegs.T1PR=0XFFFF;
EvaRegs.GPTCONA.bit.T1TOADC=1;
EvaRegs.T1CON.all=0x1042;

但程序总是进不了中断,启动不了AD转换
期望大家指点一二啊!
谢谢!

还有,使用片上AD时,只需将ADCLO置模拟地就行了吗?
谢谢!

网友:
中断

检查一下中断的设置。

网友:
要设置全局中断,包括CPU和AD对应的中断。

网友:
EVA中断

要设置全局中断,并且检查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