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开发板ad采样

楼主(2009-05-17):
F2812开发板ad采样
简单的ad采样,在adcin引脚直接接入的电压值在变,如1v,2v,怎么数字值老是在2460左右变动,没有得到相应的数字值呢?
开发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板子上有没有接到AD采样模块的电压超过了3.3V,只要有一个引脚超过了3.3V,你的AD采样就会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