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2812的jtag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26):
求教:f2812的jtag连接问题
我做了个信号处理板,在板上用jtag接口进行调试下载等均无问题,但是,当把jtag接口线延长转接到一个小转接板上,jtag就无法进入调试环境,请教该怎么办??若要加驱动电路,请推荐型号,我用了amu2400,不行。
问题
接口
延长

网友A:
560仿真器的jtag线比较长

网友B(2009-05-17):
CCS连接错误
1M左右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