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812电源及上电顺序的处理

楼主(2009-04-12):
求教2812电源及上电顺序的处理
2812最好用什么电源?用TPS73HD318时,是否TPS73HD318电源芯片本身就考虑了3.3V和1.8V的上电顺序.有的话是3.3V先还是1.8V先.
如果分别用3.3V和1.8V电源芯片分别供电怎样实现上电顺序.请高手指点!!!!!!!!!!
芯片
上电
最好

网友A:
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大家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DSP2812内核上电
可以用 TPS75533和TPS76801

网友C(2009-05-18):
各位前辈可以说具体点吗?“IDO”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上电顺序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