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该用多少伏电压输出的的晶振

楼主:
  晶振输出电压究竟是3.3还是1.8V(1.9)呢?数据手册上提到是: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X1/XCLKIN pin is referenced to the 1.8-V (or 1.9-V) core
digital power supply (VDD), rather than the 3.3-V I/O supply
(VDDIO).

那是不是代表晶振电压输出是1.8-V (1.9-V) ,为什么它不是选用3,3V电压的晶振呢?难道

晶振输入电压和核心电压有关,而于IO电压无关?

那市场上有没有1.8-V 晶振卖?

网友:
150M 1.9V
150M以下 1.8V

网友:
引用:

晶振输出电压究竟是3.3还是1.8V(1.9)呢?数据手册上提到是: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X1/XCLKIN pin is referenced to the 1.8-V (or 1.9-V) core
digital power supply (VDD), rather than the 3.3-V I/O supply
(VDDIO).

那是不是代表晶振电压输出是1.8-V (1.9-V) ,为什么它不是选用3,3V电压的晶振呢?难道

晶振输入电压和核心电压有关,而于IO电压无关?

那市场上有没有1.8-V 晶振卖?
晶振使用无源的,与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晶振使用无源的,与电压无关。
无源晶振是不是指的是 石英晶体那种

网友:
引用:

晶振输出电压究竟是3.3还是1.8V(1.9)呢?数据手册上提到是: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X1/XCLKIN pin is referenced to the 1.8-V (or 1.9-V) core
digital power supply (VDD), rather than the 3.3-V I/O supply
(VDDIO).

那是不是代表晶振电压输出是1.8-V (1.9-V) ,为什么它不是选用3,3V电压的晶振呢?难道

晶振输入电压和核心电压有关,而于IO电压无关?

那市场上有没有1.8-V 晶振卖?

网友:
引用:

可以通过74lvc14转化一下,将3.3-->1.9V...
74lvc14可以1.5~5.5V供电的

网友:
150M

1.9V才能使内核跑到150M

网友:
引用:

晶振输出电压究竟是3.3还是1.8V(1.9)呢?数据手册上提到是: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X1/XCLKIN pin is referenced to the 1.8-V (or 1.9-V) core
digital power supply (VDD), rather than the 3.3-V I/O supply
(VDDIO).

那是不是代表晶振电压输出是1.8-V (1.9-V) ,为什么它不是选用3,3V电压的晶振呢?难道

晶振输入电压和核心电压有关,而于IO电压无关?

那市场上有没有1.8-V 晶振卖?
大概你要用有源晶振。那么2812必须是1.8(1.9)v。用单芯片转化一下。如果无源不存在这个电压的问题。

呵呵,我认为这是2812的bug。28335就没有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