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401 能用JTAG 烧写和调试吗???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按着TI的资料做了一块2401的板子,做出来后不要说用来做调试了,就是连都不能连上.接下来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后来找JTAG的资料来研究,发现EUM0和EUM1是用来作为接收来自仿真器的中断信号的,但是2401跟本就没有EUM0和EUM1管角啊!!!!在TI的资料上说把JTAG的EUM0和EUM1来个3.3上拉电阻就行了????

      所以请教大家,TMSFL2401 DSP 能用JTAG吗???有成功调试出来的电路吗???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您 好:

    先谢谢您的回复,那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出来2401是好的,没有坏的呢??比如说测某个管角的输出.

   我查过芯片没有虚焊
  RS=1
   JTAG连接是按TI的资料做的.
   电源部分也正常.

网友:
引用:
support 写道: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