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库文件错误

楼主:
在编译程序过程中出现以下错误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E:/ti/CCStudio_v3.1/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_eh.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blcd.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我觉得是库文件选择不正确,可是试了CCS库里的rts2800_ml_eh.lib,rts2800_ml.lib;rts2800_eh.lib;rts2800.lib四个库文件都是同样的错误
哪位大侠帮忙看下,谢谢

[ 本贴由 searchfox 于 2008-7-14 04:24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原来工程?我是想试验下ti的电机控制库里的bldc是否可行。所以自己建的工程,没有库文件。我试了下再把电机控制库里的F281xDRV_ml.L28库文件加进去,可是还是同样的错误。
不知道和Build option参数是否有关?linker里Library Path是否要设置安装路径里的c2000\\cgtools\\lib?

网友:
是不是CCS版本的问题?别的机器上试了也不行

网友: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发现我的错误时调用的.c文件里没有main函数,不知你的是否相同

网友:
我有main的
但是include里面的头文件在build以后消失了,

网友:
你bulid option里面的编译路径没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