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F2812的XRS管脚复位问题!

楼主(2008-05-24):
还是关于F2812的XRS管脚复位问题!
自己开发了一块TMS320F2812的板子,调试时只要F2812一上电,在2812的复位端(XRS#)始终有一周期性的复位信号输出,复位周期为4.4ms,请教高手,是谁影响的2812复位?
而且我并没有加仿真器,没有任何程序在F2812 里面,很奇怪的,为什么会一直有复位信号输出,看样子是看门狗复位,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仔细检查了一下硬件,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电源和晶振我测过都是正常的,真是郁闷,请大侠们指点啊!
而且
信号
周期性
程序
开发

网友A:
有遇到这个问题并且解决的大侠嘛?多多指点啊!好几天了,一直一头雾水!

网友B(2009-08-03):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困惑

网友C:
我知道原因了,是看门狗问题,我的是双DSP,由一个复位按键同时控制,这样在做一块仿真时,另一块的看门狗一直在复位,所以程序跑不起来。
这么说,我是自己做板子,虽然里面没有程序,但是看门狗在非仿真状态是一直工作的,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