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写问题

楼主(2007-09-07):
F2812烧写问题
F2812烧写问题
请问烧写flash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flash api error #22
the erase operation failed the erase step
first fail address=0x003f6000
程序下到RAM里可运行
四块新板子,有四块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块完全正常
问题
FLASH
operation
address
failed

网友A: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重新启动就可以
终于搞定了,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后来才发现是芯片的问题,其中好的那块DSP的批次号是CE开头的,不行的是CG的,更换芯片后全部正常。

网友B:
我在使用CG的时候与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你是不用CG了,还是继续用的,如果用的话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2007-12-22):
CG 是比ce版本高,所以要用高的flash去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