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烧到片内flash中运行,能否用CCS和仿真器观察内 ...

楼主(2009-07-23):
2812程序烧到片内flash中运行,能否用CCS和仿真器观察内部变量
2812程序烧到片内flash中运行,能否用CCS和仿真器观察内部变量,
调试电机程序,使用仿真器容易跑飞,希望能烧到flash中运行,同时也希望能像在ccs里仿真一样观察几个关键变量,听有的工程师说是能实现的,希望有能得到指点?
仿真器
FLASH
程序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调试
程序烧写到FLASH中运行,变量的观察一般是用断点或者变量刷新来观察,由于你是带电机运行,这样就比较危险,电机运行中容易失控,容易烧模块---

网友B:
程序烧写到FLASH中运行,变量的观察一般是用断点或者变量刷新来观察,由于你是带电机运行,这样就比较危险,电机运行中容易失控,容易烧模块---
如果PWM有输出,并且带电机,并且频率较高,然后进断点,十有八九IGBT会爆掉。同事有经历的,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