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内部SRAM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做了2812板子,但是发现SRAM存储器L0,L1没有办法读写。请教各位大侠可能的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我是仿照开发板的原理图画的,开发板好好的,可是我的板子就是不行,真郁闷!难道跟CSM有什么关系?是用JTAG仿真程序的时候发现问题的。给这些数据区的变量赋值赋不进去。

网友:
没有加密过啊,一直是在用JTAGf仿真啊。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描述如下:
2811可以硬仿真,但是不能访问Flash和L0、L1区,导致无法烧写的问题?
使用2811做的一个PCB,板子焊接好后有的电路板能烧写程序并能运行正常,但是有的电路板能进行硬件仿真,并在硬件仿真时正确的运行程序,但是向片内Flash烧写程序时,界面中提示Flash被锁住了。此时使用CCS的View Memory查看Flash的内容,发现值都是0x00,而且奇怪的是查看SRAM中的L0和L1区,值也全部是0X00。后来发现出问题的板子连接上CCS时,CCS不能修改SRAM中的L0和L1区的值,对RAM的其它区域,CCS可以修改值。
    问题很奇怪,同样的板子,有的可以烧程序,有的只能进行硬件仿真,而且不能烧程序的板子都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SRAM的L0和L1区不管怎么修改,读出来都是0。也就是说:出问题的板子中,Flash和L0、L1去都不能正常的访问,其它存储器可以正常访问。。。
    一开始怀疑是DSP有问题,可是出现问题的概率太大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板子焊接起来后不能烧写。我测试了DSP的电压,分别是1.81V和3.3V,电压应该没问题。软件(包括CMD文件)应该没问题,因为在CCS中查看和修改存储器的值是和用户设计的软件无关的,而且有部分板子能烧写并运行正常。所以现在很迷茫,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希望看见这个帖子的高人给指点下,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我的QQ:605703946,希望高人和我联系,并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