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tonyzheng 写道:
compiling with --float_support=fpu32 use the rts2800_fpu32.lib or rts2800_fpu32_eh.lib.
上面说的2个lib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出同样的错误
另外我还用了C28x_FPU_Lib_Beta1.lib
如果不用C28x_FPU_Lib_Beta1.lib,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Linking>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RFFT_f32_sincostable            F:\\\\tidcs\\\\c28\\\\DSP2833x\\\\v101\\\\DSP2833x_examples\\\\fft\\\\Debug\\\\Example_2833xfft.obj
_InitXintf16Gpio                 F:\\\\tidcs\\\\c28\\\\DSP2833x\\\\v101\\\\DSP2833x_examples\\\\fft\\\\Debug\\\\Example_2833xfft.obj
_RFFT_f32s_mag                   F:\\\\tidcs\\\\c28\\\\DSP2833x\\\\v101\\\\DSP2833x_examples\\\\fft\\\\Debug\\\\Example_2833xfft.obj
_MemCopy                         F:\\\\tidcs\\\\c28\\\\DSP2833x\\\\v101\\\\DSP2833x_examples\\\\fft\\\\Debug\\\\Example_2833xfft.obj
_RFFT_f32                        F:\\\\tidcs\\\\c28\\\\DSP2833x\\\\v101\\\\DSP2833x_examples\\\\fft\\\\Debug\\\\Example_2833xfft.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Example_2833xfft.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楼上的大侠能方便留一下您的QQ不?方便交流
我的QQ 81403339

[ 本贴由 81403339 于 2008-8-5 08:52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谢谢高手的指点
上面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在project里面加了DSP2833x_Xintf.c  和DSP2833x_Gpio.c 错误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