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SCI通信口

楼主:
我用SCI接口做232或485通信,地址位模式和空闲线模式到底用哪个好?
sleep位和TXWAKE位到底作用是什么?有的例程把这两位禁止了,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由于TXWAKE置1,则起始位、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被在前一帧发送完毕后的11位空闲位所代替。

网友:
由于TXWAKE置1,则起始位、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被在前一帧发送完毕后的11位空闲位所代替。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最近我刚看,也很想知道怎么弄,谁有具体点的资料吗

网友:
请问2812的串口配置后,在SCI的两个引脚上是不是保持高电平?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做SCI的时候禁止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网友: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确实是看TI的例程如上描述

网友:
Two wake-up multiprocessor modes: idle-line and address bit。还是不理解。

网友:
其实偶也不懂

网友:
Two wake-up multiprocessor modes: idle-line and address bit。
是组网的两种模式?

网友:
顶,请高手解决此问题

网友:
一般通信(主机只和一个从机连接时)选用空闲模式,多处理器通信(主机和多个从机连接)常常使用地址模式,这样便于识别各个从机!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受教了。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小喇叭的解答。
一般我们编程不使用这两个位;除非你对功耗很严格,一定需要进入睡眠模式,然后可以使能这个功能,当地址和寄存器匹配的时候,sci自动被唤醒wakeup;这个模式跟无线通讯里的唤醒功能类似。
由于一般的sci协议里面,比如通用的modbus等等,都需要一个地址校验和Response的过程,地址校验在通讯协议的状态机中进行了,所以很少使用这个硬件的功能。

网友:
感谢。专家。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