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f240的flash

楼主(2009-08-11):
串口烧写f240的flash
不用仿真器,将240的串口和pc的串口相连,怎样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
240的flash中,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
FLASH
具体步骤
程序

网友A:
串口间的连接已经用max232作了转化

网友B:
请教
我看问题的精华区有对f240的flash进行编写的介绍,我现在是想编译通过的程序,通过串口传到(下载或者烧写)f240的flash中,不知有合办法?谢谢

网友C:
请教
高手可以给我发邮件:
sunny_dj2006@tom.com
,谢谢

网友D:
请教
我从ti的网站上下载了sprc074,里边只有SFLAH240XA.EXE,安装以后,出现以下目录tic2xx/c2000/flashtools/lf240a/serial/rev10,有三个.exe文件f240_hex.exe/serhost1.exe/serhost2.exe
我就找了一个编译通过的.out文件,
可以直接把程序用串口下载到dsp的flash中吗?
具体怎么做?我下载的材料对f240有用吗?
盼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