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K2812板子出现的问题,请帮下忙

楼主:
以前调试板子时一切正常,最近由于自己做的新板子I/O电源不稳定,怀疑是电阻的问题,故把开发板上电阻拆下来试了一下,再重新焊接到DSK2812上面去之后,上电之后发现I/O电源为5V.再调试的时候发现仿真器无法连接到开发板了.重新换了电阻之后,I/O电源正常.然后再进行调试,结果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DSP烧坏了.
然后我对SDCONFIG软件重新设置之后,发现仿真器无法复位,找不到打印机端口.
我测了一下电源电流大概是90mA,没有短路.电源对地电阻是400多欧

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 是不是我芯片少坏了.我的板子和仿真器都在保修期,是不是可以保修.如果保修的话是不是直接送到购买的地方就可以了
2 我特意看了一下我的驱动配置,在电脑的属性里面发现是560的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仿真器还是开发板的问题

email:huanghao123@21cn.com

[ 本贴由 jollysalas 于 2008-8-28 03:34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I/O现在设置的是378.。

就是连不上仿真器,老是显示端口无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