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407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请教一个2407调试的问题
当我在调试DSP2407程序时,出经这样一个错误提示
Can\'t Set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 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0477
Breakpoint Manager: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set a breakpoint used
for end of program detection.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知道怎么解决吗?非常感谢阿
程序
during
error

网友A:
程序为什么不能设置断点呢?是不是程序哪出问题了?非常感谢呀。
还有我程序运行一遍后就被消除了(全变成FFFF)?应该怎么办,我是外扩的RAM

网友B:
应该是你在编译的时候程序上加了断点,但你运行ccs的时候没有加载源程序的原因。

网友C: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程序会自动清零是由于我的GEL程序里添加了加载I/O空间的原因。现在问题解决了。
现在我想问下CCS的build options是否要设置,我的程序不能进行C源程序的分步调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