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407AD测试时,没输入,但输出却很大?

楼主:
当输入接地时,输出也不变,AD例程可以直接测模拟信号输入的吗?谢谢!

网友:
ss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没有知道呀

网友:
引用:
tonyzheng 写道:
当然可以直接接模拟信号,注意AD的参考点一定要接。
就算参考点接了输出也会有,而且很大,最好是不用的引脚接地,如果悬空就会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