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_2812 问题,望能尽快解决,谢谢

楼主:
按照使用说明上面的方法加载附带的例程时候,当加载F2812.GEL时候,出现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0x953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0x954
,小弟最近刚看DSP,初次使用这个2812的开发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能解决,在此谢过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都搞了好几天了哦?还有换了几个都没有什么用的啊
是不是装的芯片类型有错误啊?不过换了其他的根本就进不去的
哪个进去就是上面的哪个原因啊
因为刚用这个开发板,问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还是希望工程师门能帮帮我啊
能不能顺便发一个CCS软件的使用资料啊?
在这先谢谢了哦
EMAIL:sunjh_0215@yahoo.com.cn

网友:
在硬件管理器里面:
出现不能识别的情况:包括硬件Texas Instruments Emulator下面Texas Instruments XDS560 PCI JTAG Emulator (这个是出现黄色的感叹号)
和其它设备下的 USB device(这个是出现问号).
让起安装驱动程序,根本安装不起来的
是不是不用安装的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1.F2812 Device Simulator    和F28XX Simulator
AD和FLASH_P等都出现这个情况的

板卡外扩了外部的RAM,跟Simulator环境不太一致,你只要修改一下CMD文件就可以了!

2.F28xx  XD560 Emulator
   根本进不了的
错误如下: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0000200/-2093
Error during:OCS
can not access specified emulator
Please check Emulator Name under Board Properties in CC Setup

Board Name: F28xx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F28xx  XD560 Emulator\"这个board选的不对,应选择“F28xx  XD510 Emulator”,详细操作请参见仿真器说明!

网友:
已经解决了哦
是驱动没有装好的

网友:
引用:
zz357 写道:
1.F2812 Device Simulator    和F28XX Simulator
AD和FLASH_P等都出现这个情况的

板卡外扩了外部的RAM,跟Simulator环境不太一致,你只要修改一下CMD文件就可以了!

2.F28xx  XD560 Emulator
   根本进不了的
错误如下: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0000200/-2093
Error during:OCS
can not access specified emulator
Please check Emulator Name under Board Properties in CC Setup

Board Name: F28xx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F28xx  XD560 Emulator\"这个board选的不对,应选择“F28xx  XD510 Emulator”,详细操作请参见仿真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