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7烧写出错

楼主(2009-10-07):
求助:2407烧写出错
开始可以正常烧写的,但是上机调试仿真了一下就不能写了.
在烧写lf2407内部flash时出现如下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Error: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有朋友说是加密了,如果才能找到密码,各位大侠赐教
FLASH
加密
operation
during
failed

网友A:
但如果不找到原因。换了片子还是一样会锁的。
就是不知道程序哪出了错。别人可以正常烧写。我就在程序上加了几个函数开始第一次可以正常
烧写。后来我仿真了一下。就不能再烧了。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B:
再烧的时候,可以打开烧写界面,就是CLEAR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