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烧写求助

楼主:
急 各位大侠看一下--2812密码保护
小弟今天第一次烧flash ,结果程序烧进去了 但是password(3f7ff8-)段被写入数值了,flash被保护了,在map文件中找到
.reset     0    003f7ff6    00000002
                  003f7ff6    00000002     rts2800_fl040830.lib : boot.obj (.reset)
codestart
*          0    003f7ff8    00000002
                  003f7ff8    00000002     DSP28_CodeStartBranch.obj (codestart)
应该是codestart写入到密码段了,codestart的内容如下
    .ref _c_int00
      .sect \"codestart\"
        LB _c_int00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我看一下写进去的两个字的值是什么?谢谢了
另 为什么我在cmd中没有映射codestart ,只是在程序中add了,怎么会覆盖password?不甚感激啊

网友:
加密区不能用的,建议直接换个片子从新烧写 看看吧
(当然你的程序可要改啊)

网友:
我第一次烧片子也不是很懂 但是可以看到写进去的机器码应该和3F7FF6,3F7FF7是一样的,如下图(load后的汇编程序),有一个字是007F 但是另一个字是??谁能告诉我片子固化在3F7FF6,3F7FF7(.reset)中的机器码是多少啊??谢谢了啊!!
3F7FF6 007F LB      _c_int00
3F7FF8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32:32$, CsmPwl:
3F7FF8 007F LB      _c_int00
3F7FFA 0000 ITRAP0
3F7FFB 0000 ITRAP0
3F7FFC 0000 ITRAP0
3F7FFD 0000 ITRAP0
3F7FFE 0000 ITRAP0
3F7FFF 0000 ITRA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