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调试时关于看门狗的一些问题

楼主:
2812调试时关于看门狗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 我目前正在调试一块自己做的2812的板子,遇到关于看门狗的一些问题: 一点连续运行按钮程序就跳到3FFC00处(此处应该是复位向量),而点单步运行的时候程序可以走的.点连续运行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reset引脚,发现有周期性的脉冲信号出现,脉冲宽度为12ms,脉冲周期为160ms,从这现象看象是看门狗没关.可是我已经在程序的最开始关了看门狗( Sysctrl.WDCR = 0x0068.为什么关不掉呢?还有想请教的就是在单步运行的时候看门狗是不是自动不使能的呢?文字文字

[ 本贴由 icelee0510 于 2008-10-14 08:51 PM 最后编辑 ]

[ 本贴由 icelee0510 于 2008-10-14 08:52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怎么检查我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呢,我的复位电路就用了一片TPS3823,将其上的reset引脚直接连到2812的reset的引脚上了;还有今天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我用的晶振两端,发现没有波形(我用的是27M的无源晶体),用一个GPIO口的测试程序测试了我得板子,单步或者设置断点程序可以运行,一点全速运行程序就跑飞,请问这现象是不是晶体不起振引起的啊?

网友:
可以测到的,后来我把频率降到27M后程序可以运行了.我的硬件系统没有外扩RAM,这会不会影响我的整个硬件系统啊 ?(我只用到一个简单的 PID程序,所以片内RAM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