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设置断点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学2407的C编程,找到一个例子。烧好以后,加载单步运行。当运行到语句:        puts(\"SineWave example started.\\n\";
时,提示出错:
Can\'t Set Breakpoint at 0x107: Too many H/W breakpoints. You cannot set more
than one H/W breakpoint per processor bus.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0 Error
Class: 0x00000000
我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设断点,怎么提示说不能设置断点呢?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
引用:

我现在学2407的C编程,找到一个例子。烧好以后,加载单步运行。当运行到语句:        puts(\"SineWave example started.\\n\";
时,提示出错:
Can\'t Set Breakpoint at 0x107: Too many H/W breakpoints. You cannot set more
than one H/W breakpoint per processor bus.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0 Error
Class: 0x00000000
我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设断点,怎么提示说不能设置断点呢?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
mfkiass,你光引用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好像没有设硬件断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硬件断点。
可能是我误操作了吧。
长老能否告诉我什么是硬件断点以及如何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