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UT文件能反编译吗.....

楼主(2009-12-01):
请问.OUT文件能反编译吗.....
请问.OUT文件能反编译吗.....
文件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把out文件载入DSP,一般会自动运行到_cint00处,然后把cpu寄存器里的PC设置到程序起始地址,比如6416设到0地址处,这时CCS会自动把16进制的代码转为汇编语言,你就可以看汇编代码了。呵呵,一般对于比较小的代码,比如BOOT代码,特别好使,代码长的就很麻烦了。

网友:
没有加密的话,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