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中有超过8K数据时的CMD文件分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30):
2812程序中有超过8K数据时的CMD文件分配问题请教!
最近在编写的一个系统控制软件中需要用到大量自己编制的数据表,数据量很大已经超过了8K,即已经超过了RAML0L1范围,疑问是怎样将只读的数据表格分配到FLASH区中?我在分配到FLASH中时程序烧写后相应区域读出来的不是0就是0x0ffff;是否是需要修改.gel文件??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数据表
问题
不胜感激
FLASH
程序

网友A:
烧写文件需要修改的是cmd文件。把数据表直接定位到flash块。

网友B:
呃,请问C语言中如何直接定位?在汇编中还会,C语言中就不知了。汗...

网友C:
可以试试data section或者直接把存放数据的段通过cmd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