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系统中需要缓冲与电源转换芯片么?

楼主(2009-12-05):
2812系统中需要缓冲与电源转换芯片么?
做了一个2812的系统,要扩展USB通信,用的芯片是CYPRESS的CY7C68001,现在发现有的版本芯片数据线与2812的直接相连,有的就要在中间加一个缓冲与电源转换芯片,这个芯片有必要么?问题在于这个芯片有方向控制,只能做单向传输。
芯片

网友A:
选3.3v的芯片不用加,5v就要加了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是由DSP(2812) I/O口输出到外部的信号,接到5V芯片上,还需要电平转换芯片吗?

网友C:
需要,输出口也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