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28335仿真器的问题
刚刚开始搞这个cpu,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块板子,连仿真器一直正常,头几天烧写程序,程序有问题,烧进去不跑,连仿真器单步调,调了一会,CCS3.3报错。结果发现之后再也连不上仿真器了。一连仿真器,就报这样的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arget
error 0x00001201/-1145
error during executing start_up().
我的问题是,这个错误,和烧写有关么?如果烧写的时候,比如password有问题,会导致连不上仿真器么?
仿真器
cpu
password
during
error

网友A:
password与链结没什么关系,硬件上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B:
我把28335的启动模式从flash启动改为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连仿真器没问题,但是打开烧写的窗口,发现可选项都是灰的,显示片子被lock了。根据28335的手册,如果密码被设置的话,仿真器的链接就会被cut。
当时在烧的时候,似乎是烧到一半机器死机了,记不太清楚了。
我感觉应该是烧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密码被错误的设置了。我那片子是样片,TMX320F28335,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password被错误设为零或者设了密码的时候,连仿真器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C:
在插除的过程中不能断电,否则会锁住。这个跟flash的擦除方式有关,dsp的内部flash在擦除过程中是先清0再置1,全零密码就会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