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2812锁死的现象是什么 求助!!!

楼主(2009-11-28):
DSP F2812锁死的现象是什么 求助!!!
今天烧完程序,运行的不错。改完程序后准备再次烧写时,发现CCS环境进不去了 硬件没什么异常,但就是进不去环境 请教大家 看这块芯片是不是锁死了?
今天
芯片
锁死
程序

网友A:
应该不是锁死。
锁死的话,只是不能擦出和再次烧写。

网友B:
这和芯片是否锁死没有关系,即使芯片已加密,也不影响CCS的连接。LZ是否自己做的硬件,有没有上电复位,怀疑是上电后DSP执行flash内程序,CCS无法停下DSP导致无法打开。请尝试打开CCS后马上给DSP复位信号。

网友C(2010-01-08):
连接上CCS后先在GEL选项中选择unlock CSM以及Disable watchdog,然后就可以Run了

网友:
不知28335是不是和2812类似,头两天调28335,情况可能和你类似。
你现在的启动模式是从Flash启动吧?改成别的启动模式,然后在连ccs,如果还连不上,除了硬件损坏外,有一种可能,密码被清零了。28335的密码要是被错误的清零,也是连不上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