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07如何访问D0---D15上的数据

楼主(2010-03-05):
请问2407如何访问D0---D15上的数据
我把AD转换完的数据线接到2407的D0---D11上了,然后2407上的ADDR没有连,请问我如何能读到D0---D11上的数据,我现在在程序里一访问外部地址(0x8000),程序就飞了,请高手指教
数据
数据线
如何
程序

网友A:
不知需不需要FIFO,还有时钟是不是一致!我没有做过2000只是猜测!

网友B:
c2000采用映射方式,按照地址读取的

网友C:
自己搞定了,自己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