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捕获中断进不去

楼主:
各位大侠,我编了一个DSP2407的捕获中断程序,但程序就是进不到捕获中断中去,不知道怎么回事。程序代码如下:
void systeminitial()          系统初始化
{
asm(" setc INTM";

asm(" setc SXM";

asm(" clrc OVM";

asm(" clrc CNF");

* SCSR1=0x81FE;
* WDCR=0x0E8;
* IMR=0x0000;
* IFR=0x0FFFF;
}

void ioinitial()             I/O  口的初始化
{
* MCRA=* MCRA & 0x0FFF0|0x0FFF0;
* PADATDIR=* PADATDIR & 0x0FFFF|0x0FFFF;
}
void cap3initial()          捕获单元初始化
{
* T1PER=0x0FFFE;
* T1CON=0x100C;
* T1CNT=0x00;
WSGR=0x0000;
* CAPCONA=0x1404;
* EVAIMRC=* EVAIMRC|0x0004;
* EVAIFRC=* EVAIFRC|0x0FFFF;
* IMR=0x0008;
* IFR=0x0FFFF;
}

void start()            启动定时器1,即启动捕获中断
{
  * T1CON=* T1CON|0x40;
}

void interrupt cap3int()              中断服务程序。就是这个地方进不去!!!
{
int flag;
flag=* EVAIFRC & 0x04;
if(flag!=0x04)
{
   asm(" clrc INTM");

   return;
}

* PADATDIR=* PADATDIR & 0x0FFF0|0x0FFF0;

* EVAIFRC=* EVAIFRC|0x04;

asm(" clrc INTM");

return;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若是其他中断,返回
{
  asm(" clrc INTM");

  return;
}
main()
{
  systeminitial();

  cap3initial();

  ioinitial();

  asm(" clrc INTM");

  start();

  while(1)
  {
    ;
  }

}
请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其他中断能进吗?中断表呢?

网友:
中断表写了
  .title "vectors.asm"
        .ref _c_int0,_nothing,_cap3int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00h 复位中断
int1:    b  _nothing         ;02h 串口中断
int2:    b  _nothing        ;04h 定时器1中断
int3:    b  _nothing         ;06h
int4:    b  _cap3int        ;08h
int5:    b  _nothing        ;0Ah
int6:    b  _nothing        ;0Ch
我的CMD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啊: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  程序复位 */
              PVECS        : origin =   40h , length = 70h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 */
              PROG        : origin =  0b0h , length = 7F50h         /* 在片FLASH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5Fh         /* MMRS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B2 块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0 块  */
              B1        : origin = 0300h , length =   400h         /* DARAM B1 块  */
                  SARAM :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 SARAM 块  */
          EXT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外部存储器  */
当写这个CMD时告诉我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0X00。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1,我没有做过2000,我做的6000里面的CMD文件的SECTIONS定义呢??
2,主程序里把各中断程序定义成全局的函数因为在中断服务表中引用了!
3,主程序中初始化中断服务列表指针地址没?(我做得6416有个ISTP中断服务列表指针寄存器需要在主程序中设置到中断列表的起始位置,不知道2000需不需要)

网友:
不明白中断程序中的这句“* PADATDIR=* PADATDIR & 0x0FFF0|0x0FFF0;”按理该句应放在IO口初始化程序中,不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