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2812总烧……

楼主:
我原来有一块板子,可以正常工作,为了项目需要,要改小板子的尺寸,所以重新画了PCB,原理图几乎没有动过,但是这回发现我的F2812总烧。
我现在的板子上只焊了电源和DSP,用最简单的测试led的程序,刚焊好DSP上电后可以工作,但是过了一会,69引脚就冒烟,然后就不能工作了。我查了一下datasheet,这个腿貌似是给flash上电的。
我把dsp又拆下来,检查板子,电路连接没有错误。已经烧了3个片子了……
就是很疑惑,为啥一样的原理图,以前就能工作现在就不行,难道是布线的时候违反了什么规则?大家能帮我想想么?
那么多3.3V供电的引脚,为啥只烧这个69腿呢?
十分感谢~

网友:
上电顺序怎样的?
这个3.3v的纹波是多少?

网友:
引用:
tonyzheng 写道:
上电顺序怎样的?
这个3.3v的纹波是多少?
3.3V的纹波大概23mV
我没有考虑上电顺序的问题,之前的能工作的电路也没有考虑过%
采用的电源芯片是REG1117-3.3和REG1117-1.8
附件里有部分原理图和PCB,麻烦帮我看看好么?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PCB画的不好,上电之后过一会就会烧
因为这个原理图跟原来的板子没有什么区别,原来板子工作很稳定~
谢谢~

网友:
69脚是3.3V电源,70脚是地
你考虑没有在你焊接时,将这两个管脚短路了
像冒烟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和地短接造成的
还有就是,我看你的PCB板
69脚有个通孔,在它两边是电容C65和C55的地,你在焊接电容时,是否
将电容的地与那个通孔短接
另外,你PCB板上所有的地线都还没连显示为飞线
不知道你加工的板子是否已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电路板需要慢慢的仔细的检查,既然你的原理图没问题,问题肯定就出现在焊接上了

[ 本贴由 dql2009 于 2009-4-11 10:32 AM 最后编辑 ]

[ 本贴由 dql2009 于 2009-4-11 10:39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我在底层布铜了,整个底层都布的地,呵呵

dql2009 写道:
69脚是3.3V电源,70脚是地
你考虑没有在你焊接时,将这两个管脚短路了
像冒烟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和地短接造成的
还有就是,我看你的PCB板
69脚有个通孔,在它两边是电容C65和C55的地,你在焊接电容时,是否
将电容的地与那个通孔短接
另外,你PCB板上所有的地线都还没连显示为飞线
不知道你加工的板子是否已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电路板需要慢慢的仔细的检查,既然你的原理图没问题,问题肯定就出现在焊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