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读cpld出现数据不稳定,请教

楼主:
请教达人:

我设计的设备采用总线插槽的方式,除电源板、DSP板卡外还有5个扩展板卡,其中2个输出3个输入,每个板卡上均有cpld,cpld实现简单的译码功能。DSP读输入板卡时发现:
1、3块输入cpld板卡都插上时,dsp循环读各输入板卡数据,从ccs窗口观察各输入数据正确;
2、只插一块或者2块时,dsp循环读各输入板卡数据,输入数据不稳定,有时对,有时乱七八糟(80%是正确的);
3、无论插1块、2块还是3块输入,如果dsp只循环读一个板卡时(屏蔽掉程序中读其他板卡的语句),数据正确。

为什么外围输入固定(试验中全为1),但是读进来的数据却跟板卡是否插完整有关系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2、描述没看清楚,只插一块或两块时,循环读3块,你认为不正确的数据是插了板了那路还是没插板的那路,还是都不正确;

网友:
建议:
1、如果你是CCS里面直接看板卡对应的那个地址而不是将其读入到内部实际RAM的话,将板卡对应的地址的值先读入到一个真实的RAM中,然后在CCS中将其读出;
2、不要在CCS里面看,用串口将其输出至电脑上看,因为CCS仿真时是要与板子进行很多通信任务的;
3、将程序烧进片子,用串口将其数据传至PC机上看;
4、仔细看看2812的外部扩展口对应的寄存器,尤其是等待周期(我记的有,不太确定了);
5、用示波器抓总线上的电平,看是不是因为其它板子不插而导致口上的电平不稳(这种情况以前遇上过,在一些插拔配置上口上最好是接好上拉或下拉电阻,或是用16245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