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程序用在28335中出错了

楼主:
之前我们用的是2812的啊,现在将改程序放在28335总运行,发现根本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 本贴由 思源湖畔 于 2009-3-5 07:39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2812和28335的寄存器名字不一样  所以程序肯定不能通用的  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28335也有类似的问题,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
从TI公司的网页上下载SPRC530文件包,安装后就可以对例程进行编译

网友:
哈哈,我的28335的板子跑起来了。

经过了3个月漫长的等待,335的板子终于在flash跑起来了。看来,usb2.0仿真器还行。

选用28335是个明智选择。

网友:
编译时报:
WARNING: invalid compiler option --float_support=fpu32 (ignored)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I2323, line 24:   error:
               can\'t find input file \'rts2800_fpu32.lib\'

网友:
环境是CCS3.1,ccs3.3

网友:
我查看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一项Texas Instruments Emulators下面的Texas Instruments XDs560 PIC JTAG Emulator前面有个感太号,请问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应该怎么才能解决呢?? 我下载了很多驱动,但是还是不行,请教高手帮忙,多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安装了CCS自动带的,当你插上PCI仿真器识别一下就没有感叹号了,只是因为没有硬件 ,如果您的电脑为笔记本的话,那我看可以删除或者禁用了

网友:
引用:
raymond 写道:
这个东西是安装了CCS自动带的,当你插上PCI仿真器识别一下就没有感叹号了,只是因为没有硬件 ,如果您的电脑为笔记本的话,那我看可以删除或者禁用了
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就是在仿真器我插上了以后,在连接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我的仿真器是USB2.0),如果删除或者禁用,会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呢?谢谢!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EEWORLD的技术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升级,TI有升级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