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楼主(2007-10-2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兄弟刚开始使用ccs2,编程F2812,遇到很多问题,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编程
兄弟
source
file

网友A(2009-05-11):
DSP281x_Device.h的位置不对?

网友B:
明显h文件路径不对,要么改h文件的存放路径,要么在build option里改h文件的搜索路径。

网友C(2015-04-11):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啦?、、

网友D:
把DSP281x_Device.h放到工程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