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SCI RS485 调试

楼主(2007-03-30):
f2812 SCI RS485 调试
1.最近我用sci调试RS485的时候遇到一个怪现象:
有时候(不是全部,重新加载程序的时候一般都是)cpu明明有数据发出来,SCIRX,SCITX波形正常,可是485驱动芯片出来的两线信号发不出来,示波器只能看到负半波.只要我把与其通信的人机界面的通讯口拔出来,信号就发出来了,再插上通讯口一切正常.
后面一直不得其解,我用RS422的芯片4线驱动输出,一切正常,但是我把4线的正负的两根线,分别接到一起,情况又与前面一摸一样.
2.请问一下高手,你们做通讯的时候是一直用中断通讯呢?还是定时通讯一段时间,把数据更新.请高手帮忙说说这两种方法哪个好一些
通讯
数据
程序

网友A:
485和232还是有区别的
485半双工,要完全保证收完后再发数据,或者发完后再收,这指的是AB线上
要充分考虑2812的速度和另外一端、转换接口的速度匹配

网友B:
可我用422的4线方式却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当Y,A拧一块,Z,B拧一块做成2线方式的时候也是啊?真奇怪,以前用485的时候调了我三天也没解决

网友C(2009-05-13):
sci与485通,也是遇到问题。接收到得数据显示是对的,但是会有错误标志置位,我通过SWRESET来置位,没用,所以到现在还是只能接受一个数据,RESET后才可以再接收,否则接收不了第二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