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程序Down进2812后,运行时CPU自动复位?

楼主(2009-05-14):
求教,程序Down进2812后,运行时CPU自动复位?
程序Down进2812后,运行时CPU自动复位,然后板子自动载Flash内的程序运行,此时CCS、仿真器和板子都一直连接着。
用一个仅驱动LED灯闪烁的程序却可以正常运行。
仿真器
LED灯
FLASH
程序

网友A:
如果一直复位,请检查XRS脚的复位信号,是否是外部输入还是看门狗输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直复位,只在从CCS将程序dowm进2812中后,点击运行后才出现cpu复位,然后2812运行flash中的程序(不再出现复位),且可以通过CCS控制程序的停止与运行。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最近一直出现

网友D:
问题已解决,是电源问题,换了一个电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