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计算出错问题

楼主(2009-05-13):
2812 计算出错问题
在应用2812计算乘法时,尤其是计算250以上的乘法时出错。如:250×260= ,其结果莫名其妙。望高手指点!
计算

网友A:
整数相乘会出错?
是不是定义有问题

网友B:
不会!
long temp;
temp = 255*256;
调试结果temp为4096或其他不确定的数。请指点。

网友C:
有连上开发板运行吗?可以发你的整个项目程序上来

网友D:
应该这么写
long temp;
temp = 256L *256;
呵呵,这是C语言的问题,默认情况下,256是个int型,int×int还是int ,然后将int赋值给long

网友E:
有符号整型的最大值是32767 ,默认256, 255 都是有符号整型
所以乘积超出32767就会出错
可以写成255u(不超出无符号整型范围内运算)或者255l(有符号长整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