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AD空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09-05-21):
F2812的AD空引脚如何处理?
AD通道悬空的话,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好?
有没有可能出现AD一个通道的采集被另一个通道影响的情况?
如何
通道
影响

网友A:
不用的通道接地。
悬空会增加功耗,对其余的通道也会有影响。

网友B:
设成数字输入或者数字输出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板子上没有将悬空脚接地。。。

网友C:
AD模拟输入通道不能复用成数字IO口。

网友D:
汗,没注意到,我想问下如果都是悬空的,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网友E:
还是行办法下拉吧 悬空会造成干扰的

网友F:
下拉接地是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