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系统频率

楼主(2009-05-21):
2812系统频率
TI的2812数据手册上讲若内核电压为1.8V时,频率是135M,内核为1.9V时,频率是150M.
如果我现在内核电压为1.8V,外部晶振选用的是30M,内部倍频5,则2812的输入时钟是150M,此时困惑的是2812的频率究竟是按照我外部的频率经过倍频之后的150M运行,还是按数据手册上说的如果内核电压1.8V时,运行频率是135M.我在为每个外设设定时钟的时候,究竟是按150M计算还是135M计算!?谢谢
频率
计算
外设

网友A:
1.8v供电跑不到150M,你用什么外设?

网友B:
1、135M指的是1.8V的核电压能跑到的最高频率,同理要跑到150M核电压最好能到1.9V,否则即使你设置成了150M,跑起来时钟会不稳定,系统可靠性会出问题。
2、对于DSP来说,输入频率是外部的晶振的频率,也就是说30M。在通过PLL后最高可以到150M,然后再送给CPU,而外设的频率又根据高速分频和低速分频来确定各个外设各自的时钟频率。

网友C:
这个当然是按照150MHZ计算了,当跑150M时,建议内核电压为1.9v,但是有时候用1.8v也能跑起来啊,我就是用1.8v的电压。分频时,都是用150M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