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跑程序掉电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照着DEC2812画了一个板子,上电是好的,
连560的仿真器也是能识得出来,load program也能成功,
但是一点运行(run),板子的供电电源就被拉低了,
CCS显示“……cannot connected to target……power failure”
现在不确定什么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下我,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感觉硬件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设寄存器设得有问题

但是用DEC2812的开发板跑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比较典型,大侠们指点我一下,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始终全部关闭,仅仅让DSP工作在一个空循环中看看能不能运行?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是外设的问题,而外设的问题,一般都是外部电路能够引起掉电,然后就一次使能外设时钟,看看那个外设引起的掉电,之后的事情就是检查这部分外设相关的电路了。

网友:
先检查2812供电部分,一般内部不会拉低外部,除非外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外部一个LED灯的问题

2812的数据手册上不是讲IO输出的驱动能力是4mA吗?

结果2mA的LED驱动不起来……

我把跟LED串联的限流电阻换了个大的,保持电流1mA左右,板子就恢复正常了

看样应该为2812的引脚加增强驱动能力的电路。

网友:
LED灯一般都没问题,数码管等就要加驱动了。

网友:
确实出了问题,我也觉得奇怪原来用过PIC单片机,它的驱动能力比较强,直接用IO口上拉就能驱动LED……

网友:
我在做5402开发板时也遇到这问题,一个小电阻让我折腾了2个月,断断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