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关于28335仿真的问题
我的28335未外扩RAM,仿真TI的28335的例程,怎么没有结果啊?
单步运行也找不到什么原因??
是CMD 文件需要修改吗?还是怎么回事??
谁有可以仿真通过的短小工程文件,方便发一个吗??用于测试
谢谢各位高手 万分感谢呀
测试
短小

网友A:
仿真时小代码内部的ram也是可以使用的。
cmd修改只使用内部的ram就可以。

网友B:
没有明白啊?
我的28335未外扩RAM,我 电源 采用 TPS7301输出的是1.879V;
直接仿真TI的2833X的例程,能LOAD,点RUN后,却没有任何的征兆,好像程序没运行阿
是 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
谁有可以仿真通过的工程文件,方便发一个吗??
谢谢各位高手 万分感谢呀

网友C:
F28335现在的仿真运行状况
我的28335未外扩RAM,
直接仿真TI的2833X的例程,能LOAD,点RUN后,程序有时能运行,有时不能啊,莫名其妙
GEL OUT显示如下:
NOTES:
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求高手相救 谢谢

网友D:
你的例程好像用到外部的空间了吧 你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初始化INTF 这些语句啊

网友:
内部或者外部空间都可以仿真28335。
试下严格按照“reset->restart->go main ”顺序来调试程序

网友E(2013-11-02):
怎么解决的?
请问楼主最后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