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片2407 CAN 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请教两片2407 CAN 通信的问题
一块板上两片2407,之间距离5cm,如果直接将CAN的收发接口交叉接,是否可行?难道它们之间还得需要82C50吗?SPI,SCI都用过了,想试试CAN。请高手指教
通信
接口

网友A:
可以,不过代码之间的配合很难调。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版主可否说的稍微具体些呢?我对CAN最近才开始弄,期望版主多指教。因为一直没调通,所以对这种接法可行性有些怀疑

网友D:
忘记说了,收发器还是需要的。
主要涉及到握手信号的配合问题,你可以先用一块can卡把单独的代码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