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电源设计的问题

楼主:
请问我用TPS767D318来设计2812的电源,是否需要外部来设计电路来解决2812的上电次序问题。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dec2812,上面用了tps76801,和tps75733,利用pg来实现的上电顺序

网友:
我用TPS767D318作2812的电源,连不上CCS是怎么回事呀?
我查过2812的/XRT,XCLCOUT,外部晶体的信号,都正常。

网友:
F2812上电次序是怎样啊?指的是不是ADC的上电次序?

网友:
引用:

f2812一般是io先上电,核后上电,一起上电也没关系
一起上电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请问我用TPS767D318来设计2812的电源,是否需要外部来设计电路来解决2812的上电次序问题。
你到TI,找到2812,下面的application里面有一篇2812电源供电方案...

网友:
看到有的用两个1117供电,不知道怎么实现上电顺序的?

网友:
两片1117供电没办法实现上电顺序的,所以做控制或者电源的这种方法要慎用,io状态无序会损坏功率板

网友:
两片1117的供电方式是强烈不推荐的,上电顺序根本无法确定,这会烧坏2812的。

网友:
上电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