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的flash烧写的问题

楼主:
仿真环境下,程序调试正确,经过以下步骤烧写flash后,程序不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谢谢!
1.MC/MP=0
2.bootload方式选择为1***,选flash方式
3.cmd文件使用的是2812.cmd,定位flash地址,
   .reset   0x3f7ff6
   .text     0x3f6000
4.使用ccs中的tool中的插件烧写flash,Erase正确,program时很快,报了一个warning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if you flash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5.烧写完成后,报program success.
6.关闭CCS后,报了一个错误.
    Can\'t remove breakpoint.
   No breakpoint at  0x906c.
  我在程序中没有设断点.
7.拔掉仿真头,重启目标板,程序不运行,没有任何运行结果.

网友:
试试这个库

附件

rts2800_fl.lib (167.52 KB)

2005-7-12 11:00, 下载次数: 684

附件

rts2800_fl.lib (167.52 KB)

2005-7-12 11:00, 下载次数: 684

网友:
我试了这个库,编译不过。错误提示是:
----------------------------  cputimer.pjt - Debug  ----------------------------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_econst_length                  C:\\Ti\\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
__const_run                      C:\\Ti\\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
__const_length                   C:\\Ti\\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
__econst_run                     C:\\Ti\\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putimer.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我的.cmd文件是:

MEMORY
{
PAGE 0 :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F0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PASSWDS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PAGE 1 :
   /* SARAM                     */
   RAMM0M1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80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SARAM                    */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BEGIN       PAGE = 0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cinit              : > FLASHJ      PAGE = 0
   .text               : > FLASHJ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0M1     PAGE = 1
   .bss                : > RAML0L1     PAGE = 1
   .ebss               : > RAML0L1     PAGE = 1
   .const              : > RAML0L1     PAGE = 1
   .econst             : > RAML0L1     PAGE = 1
   .sysmem             : > RAMH0       PAGE = 1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I      PAGE = 0 */  /* Math Code */
   /*IQmathFastTables    : > FLASHI      PAGE = 0 */  /* Math Tables in fast memory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  /* Math Tables In ROM */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谢谢!

网友:
TEST

TEST

附件

rts2800_fl040830.lib (167.52 KB)

2005-7-13 09:07, 下载次数: 597

附件

rts2800_fl040830.lib (167.52 KB)

2005-7-13 09:07, 下载次数: 597

网友:
使用rts2800_fl040830.lib库,有同样的编译错误

网友:
cmd文件也换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现在可以正确将程序烧入到flash中,0x3f7ff6中的跳转地址也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运行不对.
测量XRS引脚,是一个隔4ms的负脉冲,也就是说dsp总在复位,程序中已经将watchdog关掉了.
仿真的时候XRS就是正确的.

网友:
感谢大家!
我的烧写问题解决了.
原来我的程序编译完以后, 在地址0x3f7ff6处是init00的地址,而不是跳转指令,跳转到_init00.我换用了EEWORLD给的新库,就可以了.
前几天我也用过这个新库文件,当时是有const定义的问题,所以才没有成功.
谢谢大家!!!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怎么那个rts2800_fl040830.lib  不能下载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搞啊

网友:
看过了,看来学习的路上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啊

网友:
有此困惑的朋友请参考TI文档编号spra958

网友:
我也来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我怎么没法下载这个lib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还在迷茫中